品牌、生产年代 相差很大的笔记本电脑的键盘、触摸屏可以通用替换的概率有多大?

楼主(2014-04-02):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相差太大的也没必要去考虑替换吧,驱动芯片方式都不同,要改很多线路,
触摸屏如果是4线的电阻屏只要尺寸一样的都可以改线,电容屏驱动芯片一样的也可以去研究改线,貌似工程很大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