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插上独立显卡不显示网卡设备

楼主(2014-04-02):
哪位大师遇到过,是什么情况呀,插上这块显卡没有网卡设备,换块显卡正常

网友:
IQ的问题吧 是不是中断被占用了   把BIOS恢复一下出厂值试试

网友:
应该是系统资源冲突。BIOS恢复默认试式

网友:
网卡走PCIE总线也有可能

网友(2014-07-09):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系统资源冲突。设备管理器里看看。

网友:
先在系统里查冲突,没有的话不可以考虑硬件问题了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先刷下BIOS吧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