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几个按键不能用

楼主(2014-04-02):
DELL 700M4个按键不能用CAPS,TAB,还有附近的2个字符,这个是键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前面有机子也是这样几个按键不能用,最后是主板问题,搞得不敢买键盘了。

网友:
刚才量了一下键盘接口阻值,其余全是850左右,一个对地短路,一个无穷大。键盘接口有接地脚吗?开路的正常吗?

网友:
谁手里有这个主板量一下键盘接口第四脚是不是开路,谢了。

网友:
不般是键盘的问题,很少会有主板的,除非是进水机

网友:
一般是键盘的问题,主板坏的也有但很少。你接个外接试一下。

网友:
键盘坏的多,其次要看接口 还有ec芯片

网友:
应该键盘可能坏的多吧

网友:
700m是那个尺寸比较小的机器。以前坏的最多的是键盘

网友:
一般是键盘坏的多吧,除非主板有氧化。

网友:
键盘问题

网友A:
  1-24脚为接电容接地  25脚未用  26脚接地  27 28脚接电容进ec
根据脚位你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4脚为接电容接地  25脚未用  26脚接地  27 28脚接电容进ec
根据脚位你测一下吧

你有图纸吗?

网友:
dell 700m-dm1.pdf 我有这个

网友:
一般是键盘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