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不了 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

楼主(2014-04-02):
有没有人碰到过系统装好后重启老是出现 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查了下意思是加载操作系统错误。硬盘在别的机子能好用的,什么分区都弄过了。是不是主板故障啊,板子是775针的能上一代和二代内存的。各位高手帮助下啊!
硬盘

网友:
换一根数据线试试看呢?

网友:
换数据线。恢复CMOS设置。不行刷BIOS试试

网友:
这是主板问题引起的。

网友:
西数硬盘碰到过这种部题。。。最后还是换了硬盘

网友A:
有没有换条内存试一试?

网友:
启动位置没有填好,安装完光盘后,把启动位置选择为硬盘

网友:
我遇到过U盘装好系统重启会出现没系统的现象,而插上U盘启动,选择硬盘进入就没问题!~
这个试验多次,某些电脑也会有,是GHOST系统盘装出来的问题,装原版境像就没问题.
虽然出现的英文不一样,你可以考虑看看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2015-02-01):
很多是硬盘问题 只能用安装系统 GHOST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