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 一些比较老的笔记本和台式机的系统应该怎么装?

楼主(2014-04-02):
如题   一些特别老的单核的机子的系统特别难弄 应该怎么解决?大家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老机用老版本的系统

网友B:
用驱动精灵,和鲁大师一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用老版本的系统

那个我知道,我时说怎么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驱动精灵,和鲁大师一起用

你确定? 我说的时装系统诶 不是打驱动。。

网友C:
GHOST 啊要么拆硬盘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GHOST 啊要么拆硬盘装

装系统不是要进PE嘛 ,就是老机器进PE特别麻烦具体要怎么操作啊?

网友:
在DOS下面用GHOST

网友D:
拆下来挂台式机上最好了,多省事啊

网友:
楼上正解。我试过,没有光驱,U盘无法引导的机器,都可以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拆下来挂台式机上最好了,多省事啊

那种机器一般都要进Bios里面设置的嘛,那个是怎么弄的?比如一些特别老的DELL的机器07年的。就不会设置  ,进步了PE。而且bios也不一样

网友:
一些老机子可以用碟子进pe   然后用U盘Ghost系统   因为有些老机子认不到U盘  只有用碟装    或者硬装

网友:
把硬盘拿到其它主板上,通过ghost把系统复制到硬盘,在放到老机子上,让它自己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种机器一般都要进Bios里面设置的嘛,那个是怎么弄的?比如一些特别老的DELL的机器07年的。就不会设置   ...

没有快捷键的吗?进BIOS里面设置硬盘启动,硬盘里面选择U盘为第一项,太老的机器实在不行就用光盘启动或者挂台式机上。

网友F:
你得U盘是FDD格式还是HDD格式啊?

网友G:
如果你的硬件没有问题 百分之百会成功哦

把硬盘取下来,放到其他机器上,把GHO文件克隆到那个硬盘上去,让后取下那个硬盘,放回原来的机器上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得U盘是FDD格式还是HDD格式啊?

HDD格式  ,那个都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的硬件没有问题 百分之百会成功哦

把硬盘取下来,放到其他机器上,把GHO文件克隆到那个硬盘上去, ...

不可以直接弄吗?

网友:
老机器应该是不支持USB引导的多,说一建议用移动硬盘,或者换到其他笔记本上去装
有个疑问:你的笔记本带光驱吗?

网友:
有些老机器得进bios调整U盘识别的。   不然识别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下来挂台式机上最好了,多省事啊

对呀 这个办法还是很通用的,我也装过,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慢装,所以驱动都等装系统装完之后进系统里面装。

网友:
BIOS里面设置主要就靠自己经验吧,多装系统就能有经验,像最新的一些电脑装系统也有其他的快捷键,也需要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