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dell的本n4010风扇狂转

楼主(2014-04-02):
今天修了个dell的本子开机风扇 一直狂转,如果换了EC还是不行的话,刷一下EC的bios就一定能解决

网友A:
一般是先刷一下BIOS,不行再搞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先刷一下BIOS,不行再搞别的。

本人是新手,查图纸又EC控制,所以先换了EC了,那EC白换了

网友:
.我上次也接了这个本子,然后客户不给多少钱,就给不修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建议先刷BIOS  再搞别的

网友:
先刷BIOS 在搞其他

网友:
散热不好也狂转的吧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试试呢

网友:
先刷BIOS,然后再考虑换io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碰到过,一般来修都是我给改的风扇,一般跟客户好好说基本上客户都能接受的!

网友:
BIOS搞了没有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BIOS

网友:
恩恩 学习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