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电,怎样查CPU供电?

楼主(2014-04-02):
(无正文)

网友A:
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CPU的供电

网友:
示波器测

网友B:
测CPU旁边的场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CPU的供电

是不是万能表扭到20V 测cpu旁边的电感啦,电容啦,还有芯片,?   测电压是上电测还是不上电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CPU旁边的场馆

是不是测场馆芯片?》怎样知道它是好是坏的呢?
  是不是有电压就是好的?没有事坏的?》

网友:
么有示波器 只有万能表? 怎样测?

网友B:
电压正常基本就没问题再打打对地阻值基本上这样就确定的CPU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常基本就没问题再打打对地阻值基本上这样就确定的CPU供电了

那要怎样确定电压是正常的? 20V测  我测试0.001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常基本就没问题再打打对地阻值基本上这样就确定的CPU供电了

那要怎样确定电压是正常的?20V测我测试0.00怎么办?

网友:
看来你的基础很差,还是从基础学习吧。看刘坚强主板维修吧。

网友:
新手基础里有

网友B:
第一电压正常不正常你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好  第二你基础比我都差怎么修  我起码还知道几个主供电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电压正常不正常你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好  第二你基础比我都差怎么修  我起码还知道几个主供电  你连这 ...

所以才请教你啊, ,我菜鸟,你懂的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吧基础好差呀。

网友B:
无语  可是我我告诉你了啊 说了看场馆电压啊···阻值啊   这些你都不知道数值怎么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语  可是我我告诉你了啊 说了看场馆电压啊···阻值啊   这些你都不知道数值怎么教

测场馆电压是要点亮测还是直接直流电压在场馆上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语  可是我我告诉你了啊 说了看场馆电压啊···阻值啊   这些你都不知道数值怎么教

测场馆电压是要点亮测还是直接直流电压在场馆上测

网友:
你去看看基础资料再说吧

网友:
你先把场管的3个极的关系搞懂了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