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68循环重启维修

楼主(2014-04-02):
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隔壁一同行拿索尼笔记本。根据他描述他接到此机点亮过一次,后面一直没有点亮过。后来他换咯一个桥故障不变。此机版号:DAOHK6MB6GO。
裸板测试二级体值没有发现异常。插上可调电源显示0.0000,现在机器为了节能应该是按下开关才产生3 5V。按下开关掉流一点跳变到0.9几后掉点电,反反复复。瞬间测量各大电感发现此电感没有供电

此电感为CPU集显供电。拔掉内存电流跑到0.7几不动,由此推断机器已经跑马。(根据饼哥发的HM系列上电时序)可能问题在于BIOS程序不对,CPU自身不良。首先换个CPU试试故障不变。论坛搜索BIOS下载下来刷上,再次触发开关电流箭步而飞到1.几(同行要的急忘记照相)亮机。
修复此机过程过于简单,请师兄们请勿拍砖。加分哦。

小刚。。 + 1 赞一个!

网友:
6系列的集显供电确实是在bios正常后,跑码后内存自检过后才会出集显供电

网友:
这鸡鸡牛逼了呀

网友:
确实是这么回事

网友:
6系列的  这样的 我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
难道是通病 我也修到过

网友:
修好就好

网友(点评):
这货是灌水潜力股

网友:
干过桥没有

网友:
神一样的BIOS

网友:
LIN JJ,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饼哥发的HM系列上电时序
论坛里有吗?有的话发个链接,没有可否上传一个啊

网友:
原来是BIOS引起的故障

网友:
LZ这机器都修好了真的是高手 啊,我拿到手可有的搞了

网友:
LZ这机器都修好了真的是高手 啊,我拿到手可有的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