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真是搞死人 求大神们帮下忙。。

楼主(2014-04-02):
一台T60 客户拿来时候开机不显 就上了BGA加焊了下显卡 显卡是 X1300的上面两个显存 还是不行 这显卡有黑胶 不想整了 也赚不到钱 直接换板 可是板到了还是不好用  电流到0.95上不去 我问了一下淘宝客服他们说我的CPU不支持 说是他们测板用的是1300的U可以亮 说我的U不支持 我的是7200的 可是我这边客户原来用的就是7200的U T60这板子难道还挑U??? 内存换了N条 CPU换过T5450 t2130 T 7250都换过还是不行 都是裸板外接测试的 都不亮 无奈了 帮下忙各位 谢谢。

网友:
显卡问题,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弃修吧  这样的问题太难修了

网友:
t60可以支持你用过的cpu,你换的主板还是有问题。

网友:
你插个COMS电池,没装电池可能跑49亮机比较慢。

网友(点评):
7200是800 的 有人说不支持 这板子支持667的 电池插了。。

网友:
IBM t6系列显卡容易出问题,而且显卡下面有黑胶维修比较麻烦。我都是拆下重新做BGA。

网友:
板子还是有问题,再换块吧。

网友:
显卡做了还是不行的话,主板确定也有问题。判死刑吧
做不来的自己不亏就ok

网友:
IBM的机器不好搞的

网友:
我看了一下  有人说 T60 不支持7200的U 只支持总线667的 7200总线800  晕了

网友:
估计主板还是有问题  干净退货吧

网友:
t7200是667的U啊!

网友:
黑胶的问题啊,太难搞了。

网友:
还是有问题 退货吧.

网友:
你换的主板还是有问题

网友:
现在淘宝上的主板也不让人省心了,有时候换的主板不好也把人折腾的够累,这块板也有可能还有故障

网友:
ibm 好像有些板很挑u

网友:
板子退了换家在买噻

网友:
废话,这堵不知道,当然还是主板问题了,让他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