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点不亮

楼主(2014-04-02):
CQ40电流跳到0.5不亮,CPU 内存电压都有,是AMD集成显卡的主板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问题出的多

网友:
上次客服拿来接过    通电不显  打发客服走    吹北桥   显了  式机  报价    做一道   客服拿走   280到手

网友:
集成的显卡好像没遇到过坏的 但是我这里有一个内存都过了还是不亮 准备干桥了

网友:
鄙视那些动不动就干桥的人,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网友:
那就干北桥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多啊

网友:
恩  amd的北桥最容易虚

网友A:
忘记说了,桥加过排除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桥加过排除桥的问题

QL的CPU和内存都换过,AMD 216-0674026的桥

网友:
干北桥会好

网友:
北桥问题出的多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加焊一下显卡就好了,我以前修过

网友:
集成的显卡好像没遇到过坏的 但是我这里有一个内存都过了还是不亮 准备干桥了///

网友:
北桥坏的多 BIOS坏的也有

网友B:
     刷一下BIOS,吹吹北桥啊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一下BIOS,吹吹北桥啊

也想过BIOS 这个bios坏的好像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