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4-02):
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固件坏了吧 或者硬盘加密喽

网友:
全坏道,可能确实是固件或是盘废了

网友:
固件坏了,或是磁头坏了。

网友:
分区不卡  可以装系统 就OK
不管他

网友:
这种被加密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有密码也会这样的。

网友:
固件 和密码  或者 清了P表

网友:
未知   充0  看看  MHDD  ERASE

网友:
加密了,应该是完全不能读写了。

网友:
WD清一下姨码表试试

网友:
固件坏了,清一下G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