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人修过这种板子吗?请指教一下。

楼主(2014-04-02):
(图片)

网友:
是什么设备上面的?摄像头?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呀,这么多电容。

网友:
你可以直接把故障说出来。不一定非要修过才懂的。

网友:

故障是不能跟这个板子正常通讯。是发电厂用的东西,设备是国外的名字挺绕口的。板子上有这个芯片,就让人头痛了。

网友:
不知道啥子东西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啊,给个说明啊 不然怎么帮你

网友:
不能通讯首先要看1图上面的那个接线端子顺着往里面查,看是进了门电路还是直接进大IC,然后再确认下问题,一般没什么

网友:
没修过,很简单的一块IGBT驱动板。单片机坏可能不大。1,电源工作吗 2,两个通讯隔离光耦。

网友:
上个360度全裸图 大概 说下 什么功能的然后  大家才有头绪啊

网友:
那些加工机床里面也有这个东西。一般是光耦坏

网友:
10楼说的对,上个360全图,还有外壳上面有没有标注,还有这个板子在你那里现有的连接板有哪些,都拍个照片过来,你当初应该问他大概一个接线是什么羊的。让大家从图片上好像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这个板子所连接的东西最好也拍个照片过来,我想他们不可能就拿一个这个空板子过来吧(如果真是拿空板子过来估计别人已经确定板子的事了,如果是这样可以换个晶振,然后把IR2233J给换了,在看看别的器件是否有损坏,把能换的容易坏的都坏掉)我现在在电厂,你和我说下名称我可以问下他们工程师是什么东西。

从图片上看比如你的ir2233百度得知:

InternationalRectifier 公司的IR2233 是专为高压、高速功率MOSFET 和IGBT 门极驱动而设计的功率驱动器件.该驱动芯片内部集成了三个独立的相对高边和低边输出
通道可分别用于三相应用。其逻辑输入与5VCMOS 或LSTTL 输出电平兼容。一个独立的运算放
大器通过外部检测电阻可提供一个桥电流模拟反馈。电流释放功能可通过该电阻终止传送的6
个输出,关闭功能可用于终止全部6 个输出。IR2233 提供了一个开漏故障输出可用于指示过
流或欠压关闭功能,输出驱动器是一个高脉冲电流缓冲级,可用于最小驱动器的交叉导通,传
输延迟匹配适合于高频应用。在高边结构中,可用浮动通道驱动N 沟道功率MOSFET 或IGBT,
工作电压达1200V。正常工作时,芯片输出门极驱动电压为12~20V,输出电流可达420mA,
典型开通关断时间为700ns,最小死区时间为200ns,适用于5HP 以下的三相电机驱动。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用在三项电机驱动上面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用在阀门上面的。阀门上面好多都是带温度和通信的。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电动阀门开度都是由电机控制,而且要精密控制,控制度要很小,就像步进电机一样,上面和PLC通信,然后再电脑显示或者控制。基本上市这样,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的。

网友:
从来没见过,看来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电动阀门上的,是ABB还是rot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