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VOSTRO 3400无显

楼主(2014-04-02):
如题 DELL VOSTRO 3400 开机无显 拆掉裸板测试 电流能上到 1.58后 马上掉到 1.4.已排除内存。改机是NV独显。 I3cpu 。手上没有CPU代换。不知是显卡还是 CPU 。坛子里有一样故障的 ,也无结果。望修过该机的给个建议。
cpu
显卡

网友:
4M的BIOS刷一个

网友:
不知该机是否有通病。

网友:
跑码之后才有集成显的

网友:
开机电流有跳变 从1.58降到1.4就不动了

网友:
我去 这么巧 你说的问题 跟我昨天遇到的一模一样 我老师刷了4M的bios就可以了哈

网友:
把独显拔了看看能不能上去

网友:
BIOS刷了2个都不行 可能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外接试一下,不行呀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