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介绍一些变压器的原理和测量方法

楼主(2014-04-02):
上个图,请各位高手帮忙介绍一些变压器的原理和测量方法

补充内容 (2014-4-6 19:01):
我有一电源,通电测待机5V电压正常,300V直流电之前全正常,无短路。短接绿线和黑线,12V、5V、3.3V等电压都没有,都是0V。请问怎么检修,应该检查哪里?我现在不会在线通电检查这个变压器,请问这个变压器输入、输出端都是直流电压吧?

补充内容 (2014-4-6 19:02):
我有一电源,通电测待机5V电压正常,300V直流电之前全正常,无短路。短接绿线和黑线,12V、5V、3.3V等电压都没有,都是0V。请问怎么检修,应该检查哪里?我现在不会在线通电检查这个变压器,请问这个变压器输入、输出端都是直流电压吧?

网友:
变压器的测量要专业的工具,你可以简单的用万用表测一下绕组的阻值和匝间的阻值和好的对比一下。

网友:
高压回路那三只脚都是通的.另一边也就是次级4组.你看电路板就知道了。各组的二只脚都是通的

网友:
这东西我都没遇见过怀掉的,只是自己绕制的,都是坏的!!!没有一个成功的

网友:
这个...怎么测都是通。。。

网友:
变压器一般不坏吗,怎样判断他的好坏

网友A:
只能用电桥测量初次级的电感量才能判定其好坏。

网友:
这种小变压器通常初级高压绕组阻值有3-5欧(线径小,圈数多阻值3欧左右就正常),次级1欧以下(线径较粗,圈数比较少故阻值小)

网友:
看你要测什么。
例如电感量,你需要电感表或LCR。
如果测相位,你只需要一个指针万用表和一颗电池。
這個一般很小壞,如果是維修,可以先別動他吧,除非有奇怪的問題,最後才會看這個.

网友:
我有一电源,通电测待机5V电压正常,300V直流电之前全正常,无短路。短接绿线和黑线,12V、5V、3.3V等电压都没有,都是0V。请问怎么检修,应该检查哪里?我现在不会在线通电检查这个变压器,请问这个变压器输入、输出端都是直流电压吧?

再上一些图。主开关管是单管,东芝TK09H90A,不知怎样测量好坏!有2个芯片:TNY266PN和3843B,不知怎么测量好坏!!

再上低压输出管子图片,这几个管子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电桥测量初次级的电感量才能判定其好坏。

天高云飞您好,我对开关管TK09H90A进行测量,用二极管档,黑笔接中间脚,红笔接右侧脚,阻值为466欧,其他脚间电阻为无穷大,请问这个开关管是好的吧?还有变压器高压部分的三个引脚,顺序为1脚、2脚、3脚,分别测试1、2脚和2、3脚不通;1-3脚通。请问这个变压器高压端是不是已经损坏?谢谢您帮助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