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充放电路 分析

楼主(2014-04-02):
大家好!         关于充电电路不是很懂,我来分析一下,请前辈们指导一下!         仁宝点火回路的充好放电过程  ACIN是适配器侦测,  我不懂ACOFF与 ACIN关系。  当适配器插入,通过VIN电压检测电路输出ACIN,ACIN输入给EC得到待机,时钟,复位,输出ACOFF为低点位,只有当适配器移除时,ACOFF才能驱动至高电位,是这样的吗?     求分析    望前辈指导        。。。          图纸如下

网友A:
有的是 ACIN与 ACOK  不明白    是不是插上适配器ACIN侦测是高电平,ACOK 就为低电平呢    ?

网友B:
ACOFF不一定拔出适配器就为高,因为有人做过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OFF不一定拔出适配器就为高,因为有人做过实验。

那ACIN是适配器侦测 ,那ACOK  ACOFF  到底是什么哦     没明白 ,分析一下

网友C:
acin,acav为高电位大于3v
有时候一个为高电位,另一个就是低电位。要具体分析,看是有电池的无适配器还是有适配器无电池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in,acav为高电位大于3v
有时候一个为高电位,另一个就是低电位。要具体分析,看是有电池的无适配器还是 ...

那你分析一下,有适配器有电池的情况下,ACIN 与ACOK哪个是高哪个是低  说明一下工作原理  ?     有适配器无电池又是怎么样  望你分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 ACIN与 ACOK  不明白    是不是插上适配器ACIN侦测是高电平,ACOK 就为低电平呢    ?

ACOK一般是充电芯片得到供电 ACIN 或者DCIN开 ACOK开漏输出的控制大电流供公点的导通

网友E:
以前我发过这贴子  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OK一般是充电芯片得到供电 ACIN 或者DCIN开 ACOK开漏输出的控制大电流供公点的导通

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有哪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发过这贴子  很详细

那你贴在在哪里啊  发过连接过来啊

网友:
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有哪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OK一般是充电芯片得到供电 ACIN 或者DCIN开 ACOK开漏输出的控制大电流供公点的导通

不是吧 ACIN 是发给EC的 EC得到3.3说明适配器存在 不然会发出AC OFF   ACOK不能为低

网友:
有的是 ACIN与 ACOK  不明白    是不是插上适配器ACIN侦测是高电平,ACOK 就为低电平呢

网友:
我的机器是ec 发出 acoff 。。在什么情况下acoff 也会高电位??

网友(2014-05-13):
没看明白,看得晕晕的。

网友(2014-07-23):
我也不怎么懂,最近修道一台充电充的很慢 的一个华硕笔记本,K43SV

网友:
acin适配器插入检测acok电源好信号acoff应该是正常高电平,拉低会保护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