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识别怪问题。

楼主(2014-04-02):
今天接到一台ASUS  U24E 的笔记本 客户说硬盘坏了。。 立即报价换硬盘 但是发一个怪问题 500G 320G   的硬盘不能识别 然后换一个牌子也是一样 但是我自己一个80G 的和 160G 的都能正常使用。。。机器是I3 的。。。 随即把BIOS 刷了一个。。但是涛声依旧。。。求同行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支持那么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那么大的吧

I3 的机器。。应该没问题吧。。它标准就是320G 的

网友:
换一个和它原带的一样的硬盘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网上买的杂牌机

网友B:
没遇到过    换wd的试试    我一直用得这个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    换wd的试试    我一直用得这个牌子

WD  ST   都换了。。

网友:
板子问题,硬盘接口电路查查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还真没碰到过  然80的不认500的还真少见   不过一般不认硬盘基本是南桥的问题 当然也不要轻易东桥  先插条件吧

网友:
你先查下硬盘供电电路,供电是不是不足,也可把光驱拨了,多数机器它们共用一个供电线路.然后再试试,不行再做桥.....

网友:
我遇到一个老机器也是这种情况,只认小硬盘,不认大硬盘,刷下最新的BIOS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
后来给客户报风险 修南桥。。客户不修艻说用小硬盘。。。。郁闷。。。这都什么怪问题奥。。。

网友:
有些机子就是这样,他挑硬盘,我也有一台

网友:
huan ge  ying pan shishi  hai shi ying pan de shi

网友:
有些机子就是这样,挑硬盘或者挑光有驱、、、、、、什么怪问题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