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刷错固件有救吗?

楼主(2014-04-02):
硬盘昨天晚上刷固件,刷错了,死rom了,硬盘没反应了,是不是变砖块了,有救吗?请教大师!!!
硬盘

网友:
求救的问题这么简单,你不知道硬盘有不同品牌、系列、修复方式不一样的吗

网友:
硬盘是西数500G蓝盘,WD500AAKS,请教高手!!!

网友:
不知道。我们刷的方法和你们的不一样

网友:
去百度搜一下把

网友:
也许还有救的

网友:
ROM死了,就换个ROM或者换块板,固件写错了,就重新写。

网友:
用编程机重刷一下就行了呀~~~

网友:
用编程器 重写下rom

网友:
先看看U指令能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