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看到论坛里发出的amt64文件,也学着做个网卡,没成功,收获一些知识产生一些疑问

楼主(2014-04-02):
去年的帖子刚看到,下来amt64的bootrom和配套93c46的rom,随便找了个网卡刷进去,结果启动时只显示一条绿框,“program loader for amt64”,之后就没了。
于是一通测试、搜索和充实,终于发现,eeprom内容不能随便往哪个网卡里刷,格式定义是不一样的,手里没有d-link dfe-530tx rev-c2,其他网卡(tp-link, 三茗保护卡,81**系列)测试都不行。
另外发现一个事情,机器从pci网卡的bootrom启动,没必要在bios中设置“lan启动”,好像在引导列表所有项目之前就先运行bootrom。其中一块杂牌g31主板,甚至在bios里设置引导项的时候,直接看到了bootrom中的“amt64”字样。

胡言乱语,只做记录,以后有网卡有时间了再继续搞、继续学

网友:
还有一个测试车间

网友(点评):
这个上规模了

网友:
图片看 最后 那几张。。。。。。。。。。。。
最新的 改良AMT64 ,晶霖 效果最好。。。。。。。。。基本秒杀掉市场所有规格RAM.............
10版本测试效果 ,见下面我发的图片。。。。。。。
给你普及下AMT64测试卡知识:这个分为00 01, 02,03 ,04. 06 .07 08 09.10 最新的为V10 。老版本挑主板,兼容性差。建议直接升级到最新款式。一步到位

网友:
内存没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点评):
看你是搞多大的, 4G ,8G 的 不便宜。。。。

网友A:
还有一张测试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张测试图片。。。。。。。。。。

原来你是大师傅啊,规模生产!
请问你用的不是那些几千的测试卡吗?

测试卡再高级也没有用,关键是人的脑袋。。。。。。。。。。。。。

网友:
这些东西都是测试内存的吗 都是些什么东西呀 给讲讲

网友(点评):
直接看我下面的 图片。。。。。。。。。。

网友B:
这内存坏了的   测出来能修复吗?

网友(点评):
100%的秒杀。。。没有搞不定的故障

网友C:
看到您的回帖很震惊!
这么多套同时工作,你都是用amt64 v10的检测卡? 对于不能亮机的条子,还是需要特殊板子带吧,v10的卡有什么优势呢?
我现在的头脑还属于没开窍级别呢,多谢您的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到您的回帖很震惊!
这么多套同时工作,你都是用amt64 v10的检测卡? 对于不能亮机的条子,还是需要特 ...

工厂级测试维修软件。。。。。。。。。。。。。转帖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级测试维修软件。。。。。。。。。。。。。转帖给你看看

明白了,不投资没法弄

网友(点评):
对。。。。。。。。。。。。。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内存坏了的   测出来能修复吗?

好修不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级测试维修软件。。。。。。。。。。。。。转帖给你看看

晶霖大名鼎鼎,不过没看到哪里有他的测试卡的介绍,也没看见有卖的。看图片这东西好像只是个软件?实在太奇妙了,不知道高人能不能多透漏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