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 重启无显示,大写键闪

楼主(2014-04-02):
惠普G4 I5第一次开机正常怎么用都没问题,重启或者关机再开机就提示大写键闪不显示,放一段时间再开机有正常,换掉电源接口位置的两个管子就OK

网友:
换掉两个进电管就好得还真没见过  一般是北桥  cpu  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