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长城Z96显示器不触发

楼主(2014-04-02):
长城Z96显示器不触发,无待机,有12V B+电压过来,有什么通病,

网友:
BOIS已经刷过。

网友:
你换掉DC接口的两个电容试试

网友:
左上 还有个供电 查查吧  好像是1.8着 用二极管降压的  那个也爱坏

网友:
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
学习了,真开心

网友:
12V的滤波电容,和1.8V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