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P5QL SE的老问题

楼主(2014-04-02):
  今天收了一块P5QL SE主板,测试全板无短路,目测全板无掉件!上电,诊断卡上显示无复位!呵呵,心中有数了,测了各大供电,发现CPU无供电!第一反应测AP-的PWM的EN脚!哈哈,0V!!作了个为难的样子给客户,报了个价,客户答应离去!开干!
  根据以往的经验EN脚是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受控于VTT_PWRGD这个信号!果然(没有这块板的点位图,用P5QL代替一下)。实测VTT_PWRGD脚为1.2V~奇怪了!难道L43这个肖特基二极管坏了?把这个二极管吹下来!正常的话这个EN信号已经不受控了,12V直接分压得到大约1.2V的电压!上电测试,还是没复位!测试EN脚只有0.6V?关机打值EN脚有500多的值,正常呀。。。难道两个分压电压变值啦??两个电阻分别302和273!找来神器302的电阻测试正常,273的电阻变值成了573了。。。难怪只有0.6V的电压,哈哈哈!!可以秒一块板了!心里正得意着!!找遍了所有的料板居然找不到273的电阻。。。。晕倒。。找值相近的吧!!最后找来两个电阻代替一下!分别是222和183两个电阻!分压后是1.3V!希望可以吧!!果断上电吧!呵呵!!有复位了!IRDY一闪,马上跑码了~然后上内存,显卡有显示了!显示是不显示了~电阻变小了,就是说电流变大了~~手摸AP-PWM芯片没有热量!跑了两个钟的3DMARK正常了~宣告主板OK!高手勿喷!首先感谢徐总的神器,还有点位图!!!

网友A:
老同学啊 你都修板 了 我们还没毕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同学啊 你都修板 了 我们还没毕业呢

呵呵~~你们的接受能力强嘛~~我接受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只学一科~

网友:
挺好,楼主经验不错!瞬间就能干出故障大概位置。我们新手要多学习了。多实践了!

网友:
修板大神,怎么我遇到的华硕板都没点位图··

网友:
准备步入主板的维修

网友B:
太厉害了,我学了几个月都不会修。

网友:
思路清晰,有经验。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好贴,能上传点图吗

网友C:
我有一块 PCI A15复位为0V,查了一下直通南桥!是否为南桥坏了,没有料,没有办法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 PCI A15复位为0V,查了一下直通南桥!是否为南桥坏了,没有料,没有办法换

不能判定!只能按待机,供电,时钟,复位的时序去修了~

网友:
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D:
楼主附上点位图、 我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附上点位图、 我需要!

我用P5QL这个点位图了

网友:
思路清楚 楼主厉害

网友E:
来学习这思路,有思路才会有办法啊。

网友:
学习了,我的话以为是CPU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
思路清晰   高手  我还不行  没有整体思路

网友:
思路相当干脆,维修经验丰富

网友:
厉害我要学的还多着呢

网友:
”用P5QL代替一下“。代替什么东西。。。。???你那句显示是不显示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厉害了,我学了几个月都不会修。

迅维吧 你最好的选择 出来就是大师傅了

网友F:
CPU供电在哪里测量啊? 还有内存供电 我找不到测量点 望大神讲解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在哪里测量啊? 还有内存供电 我找不到测量点 望大神讲解 感谢

CPU旁边的大电感或者下管的D极,内存同理!

网友:
没有图纸的话怎么判断供电芯片的EN和复位信号是哪里?如果修台式板都要图纸的话就太麻烦了点吧

网友:
哎1很久没修过了,基本都忘记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思路很重要!

网友:
我老表也在实地 不知道现在学的怎么样

网友G:
老问题
      难道这板子会有这个通病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主板,不复位的显像。

网友H:
哎呀 好牛啊 高手啊 讯维学员很牛 看图纸就是牛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哎呀 好牛啊 高手啊 讯维学员很牛 看图纸就是牛啊

这算牛吗,我同桌张志阳那才叫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算牛吗,我同桌张志阳那才叫牛

哈哈 不要对自己太苛刻啊 每个人都是发光点吗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是那个二极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内存供电是容易出现问题  上次我就是该了那电阻

网友:
同学啊 你都修板 了 我们还没毕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原理学的不错

迅维教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问题
      难道这板子会有这个通病

我是说EN脚低电平,呵呵

网友:
大师级,学习啦

网友K:
楼主 思路 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 思路 清楚

这不算什么,只要遵照时序去修就行

网友L:
哇噻,貌似很厲害的樣子,學習學習了。。贊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哇噻,貌似很厲害的樣子,學習學習了。。贊一個

我同桌那才叫厉害

网友:
把测电阻分压的神器拿 出来分享下,

网友:
楼主能把图传一下吗

网友:
思路明确,供电时钟复位三大条件,恭喜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这很重要

网友M:
LZ的电脑桌面背景 绝对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LZ的电脑桌面背景 绝对是亮点!!!

见笑啦见笑啦

网友N:
高手啊,华硕的点位图怎么弄啊,不会弄啊,vcc,en,pg.分别是小的供电ic的哪个脚啊。
查不到资料啊。望楼主能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高手啊,华硕的点位图怎么弄啊,不会弄啊,vcc,en,pg.分别是小的供电ic的哪个脚啊。
查不到资料啊。望楼主 ...

这个无型号的IC(PWM),有一个专门的文件来查询!

网友:
芯片组是INTEL的,总线供电去开启CPUEN

网友:
神器是 什么啊?还有那个计算机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电路基础好啊

我同桌那才叫好

网友P:
维修精神值得学习,现在我修台机主板如果问题难得查的就直接不修了,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维修精神值得学习,现在我修台机主板如果问题难得查的就直接不修了,叫客户换板了。

这可不行呀,客户大多都是贪小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刚开始接触维修,修板就头晕

慢慢就不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学习这思路,有思路才会有办法啊。

是呀,我向您学习才对

网友:
思路不错,线路也跑得不错。

网友:
维修要是都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R:
我这有片P5KPL 小板,CPU下管短路,两个供电IC全拆了还短,所有下管全拆了也还短,没信心了

网友S:
台式主板还有点位图啊....从来没弄到过.看来是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这有片P5KPL 小板,CPU下管短路,两个供电IC全拆了还短,所有下管全拆了也还短,没信心了

把滤波电容也拆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S:
台式主板还有点位图啊....从来没弄到过.看来是落后了.

  只要烙铁,风枪用得好!其它慢慢来就行!经验累积得差不多,大家都秒板!

网友:
这个板子不跑马 你修过没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主板修的好专业

网友T:
甚地又走出来一个大手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甚地又走出来一个大手

  领导你太抬举了!

网友:
很不错,我还得努力,现在修华硕的板子还没有找到感觉!!1

网友U:
这个板EN信号的三极管容易坏。摘掉之后有些还会引起无法关机

网友V:
含量不太高啊,只是一个EN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含量不太高啊,只是一个EN信号啊

呵呵,是啊!碰巧修出来了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对呀~~~同学,学得咋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板EN信号的三极管容易坏。摘掉之后有些还会引起无法关机

嗯,维修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思路,把后面断开,就可以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