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Lenovo_联想L2060wD液晶插电无任何反应,修复后提取原机BIOS

楼主(2014-04-02):
Lenovo_联想L2060wD液晶插电无任何反应,修复后提取原机BIOS

驱动板号:492941300100R ILIF-100 1 RevA 2009/03/16
中控芯片:TSUMU58EHJ-LF
U108存储器型号:Pm25LV020

网友:
第5张图貌似有亮点  吼吼

网友:
坏板上面这样的5V  12V  管子大把   LZ没有必要这样搞呀    有些板子有两个的   一般就坏一个  去掉坏的  不装也OK  也不会返修  不要担心 不稳定

网友:
不错,这东西很难找到~!

网友:
经典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