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72进水小修及bios。

楼主(2014-04-02):
本机为AMD芯片组,进水之后机器不触发,无明显短路故障,测主板电池为2V左右,换电池之后触发开机。很多AMD机器的主板电池电压直接进桥片,也是正常待机的条件,附上备份好的BIOS, SONY

网友:
amb的机器就是烦人呀

网友:
原来是bios的问题啊 楼主高手

wudongjie93 -5 明显是纽扣电池

网友(点评):
你认真看下 OK?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  第一次遇到换电池的

网友:
呵呵 bios电池问题 刚才说错了

网友:
表示换了无数个了。顶!!

网友:
以前的老机器bios电池问题倒是挺多的  现在没看到多少了

网友:
学习~~~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这样也行,顶了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我遇到很多,最多的是不显示不跑吗换电池就OK

网友:
索尼好几款机器都是放下电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