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主板小修

楼主(2014-04-02):
CPU供电烧了没有合适的管子改了两个,没什么技术,发来大家分享下,看有没有这样搞过的!

网友:
还不错挺好的吗。

网友:
应该是N 沟道MOS 管吧  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
给我们小白还是有用的

网友A:
这块华硕就这样被你糟蹋了。这么难看。要是自己用没有关系。要是卖给客户,肯定不要

网友:
现在的新板子都是8脚的管子了

网友:
这些一般都是N沟道

网友B:
话说散热行吗?以前弄过,但都是贴着板的

网友:
楼主的创意值得我们学习,就是敢于创新不断创新,哈哈。

网友C:
外观也是要重视地,贴紧底板还有些散热作用。

网友:
怎么测P沟道和N沟道啊,有时候不会测换上去就烧,求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散热行吗?以前弄过,但都是贴着板的

下面加锡加的想球一样,锡要多,这样接触面大点,一般不会有问题!因为这种管子大,放不下去!只能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观也是要重视地,贴紧底板还有些散热作用。

管子太大不能贴主板上,只能多加锡,把管子抬高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块华硕就这样被你糟蹋了。这么难看。要是自己用没有关系。要是卖给客户,肯定不要

这是给客户修的,因为急着要,手头上没有这种管子,只能改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给客户修的,因为急着要,手头上没有这种管子,只能改下了!

应该有代换的       09n03   一般都可以 代换。

网友E:
这种我想把旁边的供电拆一个上管过来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我想把旁边的供电拆一个上管过来不知行不行

应该不行吧
没敢尝试!

网友:
笔记本上拆两个N管,不过也可以,就是客户看着难看

网友:
修好不返修就可以,注意元器件的散热

网友:
这种管料板上有的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