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电路图的电源自怎维修

楼主(2014-04-02):
去年在同事宿舍看到一个金河田劲霸什么300电源丢弃在一边,同事说坏了,考虑品牌拿回来拆开清一下灰,居然正常了,把它放一边。前几天想把它拿出来继续服务,还上不了电了!查一下没5V待机电压,里面零件没烧毁痕迹!电容也还正常。上网找一个类似它的待机电路,以为是p1014ap06坏了换了一个新上去还是这样。发现如下:(图)不知道怎维修了,请大虾指点!

补充内容 (2014-4-12 09:25):
我搞错了!每5脚有电压的!

网友A:
芯片的第5脚对地没电压你可以测vbul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第5脚对地没电压你可以测vbulk

两天把刘阿强视频看一遍!对vbulk是什么还不是很了解,望指点!

网友:
无件很少很好修呀先测试外围电阻电容,不行就,先换了主芯片吧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兄弟很多电源修吗

网友:
几点建议,第一,从图上看,如果芯片5脚对地无电压,说明这个电源的整流和滤波电路有问题。这个电压约为300伏,必须得有。第二,用P104AP芯片来做副电源很方便的。但1脚的电压反馈电路应去掉,不要用,否则电路不启振。将R11或D4去掉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
1脚的9.7V电压从那里来的?

网友:
好象没高压输入

网友B:
单端自激式,还是先检查300V滤波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端自激式,还是先检查300V滤波输出

我搞错了,第5脚是有300多V电压!

网友C:
你的电源情况是C11和C12电容失效(时好时坏最后都不行)的可能性比较大,必须查一下。

网友:
修好了没有楼主,发过来我给你修18622389847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源情况是C11和C12电容失效(时好时坏最后都不行)的可能性比较大,必须查一下。

我的是金河田电源,电路和这个相似,那个电容电路上是有一个16V1500UF,我拆下来量是1.5MF请问是不是坏了电容?是不是随便拿一个好的16V1500UF换上去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你量是1.5MF就是1500UF了。

网友:
不是这个吧?一般会有2-3个辅助电源+5VSB的电容,通常在两散热片之间,从紫线开始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