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小白,,主板的电感是怎样测量的?

楼主(2014-04-02):
主板的各种元器件是怎样测量好坏的? 例如电感,急急急 , 求解,

网友:
买本书好好看看吧

网友:
这可不是一两句能说完的

网友:
表笔一头连电感一头接地打组织呀

网友:
有本元器件的书,原来我就看那个

网友:
万用表打到蜂鸣档,两表笔夹住电感两端,响就是好的。

网友:
有万用表就可以 红表笔接正极  黑表笔接负极

网友:
用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测电感两端,如果是导通的,就是好的,坏的正好相反,(建议买本书看看,这种帖子少发,你不会是在消遣我们把)

网友:
电感的感抗,普通测量就是量通断 楼主为何有此一问

网友:
电感测量,用蜂鸣档测量,一般只要是通的就行

网友:
有一本书脚电子元器件的认识 ,楼主可以找些资料,这样问,很难回答你的

网友:
维修不用考虑到电感,我维修4年,电感除了摔掉的,没见过坏的

网友:
有坏的  有修过电压出不来,换电感好的,万用表只能量通断,量不到感抗的

网友:
还是买本书自己参考不懂问师傅

网友:
万用表打到蜂鸣档,两表笔夹住电感两端,响就是好的

网友:
电感量要专用的测试吧。我的万用表没测电感量的。

网友:
有坏的  有修过电压出不来,换电感好的,万用表只能量通断,量不到感抗的..

网友:
学习下 看看大家都怎么说

网友:
电阻测阻值,变大就坏。电容无阻值且只有一边接地。电感0欧阻值,通就是好的,电感不接地。8脚MOS管大多都是123脚相连,4脚独立,5678相连,对应S G D极,三脚互不相通。

网友:
看电感外观正常,量一下两端的组织正常为0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