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维修什么最难?

楼主(2014-04-02):
是基础理论还是焊接技术?

网友:
都是一样的 每个都认真学德话都好学 只不过焊接单一一点 基础比较大而已

网友:
我感觉是理论最难

网友:
安静的待在那最难

网友:
只要用心什么都不难
同意楼主:
5.0
zzxhb
同意楼主:

网友:
跑线路最难,好几层板,找个原件都不好找

网友:
啥都不容易,不简单,只要用心做,肯定能做好
同意楼主:
5.0
zzxhb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