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独显不显示

楼主(2014-04-02):
触发不显示,加焊显卡之后发现显卡对地了,拆掉显卡电流一直维持在1A不变,接上USB键盘也不亮灯,于是加焊北桥还是一样发现北桥芯片上2个电容阻值为0,拆下来测量还是一样,是不是北桥也坏了?

网友:
附上联想G455原理图

联想g455_NAWA1 LA-5971P.pdf

网友:
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机器拆下显卡芯片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机器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看着不像呀,换个芯片试试吧
,,

网友:
此版已修复,Q8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