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DELL 2408WFPB 花屏什么问题

楼主(2014-04-02):
DELL 2408WFPB 花屏什么问题
哪个大侠告诉我一下
DELL

网友:
显卡是什么型号的,是通病的吗,看下,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网友:
怎么花的说清楚点吗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坏啦,机器买的太贵,换个板子也贵,大概要500元左右,才能买到那个驱动板。

网友:
很大可能是显卡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