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通电,LED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04-02):
HP CQ42 接电LED指示灯不亮 ,有待机3.3  5V  BIOS刷过了,适配器换过了,都还是一样,求助,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是指示灯亮,机器现在不触发,指示灯不亮

网友:
看下电源检测

网友:
待机电流多大?各阻值测了没有

网友:
查电池充放电管,和保护隔离那的mos管3个腿的。

网友:
EC各条件都满足了没,SB晶振起振了没?主板电池有电不?不开机,找待机,你那待机电流多少,正常不?这些都是你要做的事........

网友:
查下时序,开机条件满足没

网友:
上电时序先出什么再出什么,慢慢来

网友:
干桥,,,我前天接个这样的机器,按下开关灯亮一下上到0.07就掉了,,折腾半天,,最后没办法了,放个必杀吧,,干桥,,干后上电故障一样,上cpu 电流收收的上去了,,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