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教高人液晶显示器背景有轻微闪烁!LCD的!

楼主(2014-04-02):
请教高人液晶显示器背景有轻微闪烁!LCD的!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拔掉屏线,试下屏灯管亮不 修过这样的 屏供电短路,或驱动板问题

网友:
屏线 电容有没有爆浆的呀

网友:
这是供电和灯管问题

网友:
不可能是灯管线段了,有可能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