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E9故障

楼主(2014-04-02):
梅捷SY-N6PM3-RL主板,之前上的是AMD 4000+的CPU,原本用的好好的.后换了个AMD 5200+,结果开机没显示,换回原先的4000+也开不了机了。主板诊断卡开机跳到E9响一声又从头开始跳到E9响一声,总这样循环开不了机屏幕没显示,是CPU搞坏了主板吗?求各位高手解答下是什么原因造成,如何解决了?

网友:
内存,BIOS,内存擦擦吧。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A:
E9就是没过内存,内存又归CPU管,这两个方面考虑,当然还有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9就是没过内存,内存又归CPU管,这两个方面考虑,当然还有BIOS

我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还没解决,,,,,,这样  电子元件上都 没有坏的吧。。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AMD有些板子是这样的,刷一下BOIS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还没解决,,,,,,这样  电子元件上都 没有坏的吧。。都是程序问题?

没事刷一下又没什么,记得备份  不行刷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刷一下又没什么,记得备份  不行刷回去

好的 哈哈。。回去看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公布一下结果哦,

网友:
换过内存还是一样的没有显示,BISO是焊在上面橇不出来的要热风枪吹了比较麻烦。坏的CPU竟然会把主板搞坏,这太可怕了,以后不敢随便试不明情况的CPU了

网友:
主板放个电没有?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换根内存 试下 要不再刷个bios

网友:
E9正常情况下就是内存识别错误,吧内存重新拔插一下,若不幸,刷个BIOS肯定就OK

网友:
内存换过,槽也用洗板水洗过,主板CMOS也断路放电过等都不能解决,应该就是BIOS要刷了,不过这个有点难度,动手能力不足,呵呵,搁置不搞这个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弄好了没有呀——什么结果。

网友:
nv的芯片组么?单桥就先加焊把。你懂的。

网友:
这情况有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试下压座或看下座有没有扩孔

网友:
反馈下结果哇

网友:
说一下结果是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