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r440l 换完南桥 风扇狂转 论坛上的bios都刷过了

楼主(2014-04-02):
求助三星r440l 版号 ba41-01299a
开始不触发,换换完南桥 机器其他正常就是风扇狂转 论坛上的bios都刷过了  再求bios 或者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
其他都正常,那就换风扇啊

网友:
换风扇也许能解决问题,但是也不能排除某个芯片有问题引起的。查查温度控制芯片,及相关电路,显卡的疑点要大些。

网友:
风扇狂转,,可以理解为CPU,显卡温度高,但是你的芯片温度并没有那么高,想想看!

网友:
温控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5V后继出现故障。

网友:
换桥前要把BISO备份,这样能只在淘宝,花个50元,以前也遇见过,后面找别人介绍三人行本本维修,就可以了。

网友:
换风扇也许能解决问题,但是也不能排除某个芯片有问题引起的。查查温度控制芯片,及相关电路,显卡的疑点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