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两个管子烧了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14-04-02):
修到一块板子供电部分的一对管子分别是p0903bdl和P75N02LDG击穿了,应用什么去代换,顺带请教老鸟一个问题场管一般怎么吹下,我调到350度不知道是温度太高还是助焊剂太多取管子时焊盘开裂了

网友:
主板上的 场效应管大多都 可以代换

网友A:
风枪温度高了,一般用280度吹就行了。

网友:
用新一点板子的CPU下管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温度高了,一般用280度吹就行了。

额但是280吹了很久管都没动

网友:
老板子的话,450+

网友:
吹不动的话 可以在加点锡 多涂点助焊膏

网友:
风枪不要再一个点固定吹,我一般喜欢高温吹IC,我的温度一般是450度左右,吹IC很爽

网友(2014-06-14):
自己用心看看,一般就分P和G管

网友:
场管用烙铁好一点

网友:
用CPU电路的管都可以。。

网友:
我的 是 420度  适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