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C10插内存开机跑0.37到0.38不动

楼主(2014-04-02):
有台三星的本本,开机不显示,本以为是北桥问题,加焊北桥故障依旧,丛植北桥也是一样,CPU也丛植过,故障一样,有没有哪位兄弟修到过此问题的,

网友:
cpu有没有坏

网友:
电流跑多少次?

网友:
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
CPU植珠啦

网友:
CPU有电压出来

网友A:
0.38   0.41   0.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8   0.41   0.33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好的  !我试试看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北桥或者内存问题多。

网友B:
三星的不好搞呀。我这儿有个三星的。电流跑0.8   吹热显卡电流跑1.5.。。。。焊了显卡冷了之后电流还是0.8.。。。

网友C:
电压出来完没有?完了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查一下内存条件

网友D:
这个我修过几个不是BIOS就是CPU空焊

网友:
bios刷啦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修过几个不是BIOS就是CPU空焊

CPU我也加焊啦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内存我换了几根都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出来完没有?完了刷个BIOS看看吧

电压一直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不好搞呀。我这儿有个三星的。电流跑0.8   吹热显卡电流跑1.5.。。。。焊了显卡冷了之后电流还是0.8. ...

我的基本和你这个显现一样啊

网友:
945GSE要考虑直接换掉。。有些屏跳换了屏线和屏还不行的。都是北桥坏

网友:
哪你只有刷BIOS了哦,不行动CPU

网友:
我还重来没植过CPU  也不想搞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