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长城显示器电源板发热量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4-04-02):
昨天客户拿来一个19寸长城显示器,故障现象:显示器在使用中冒烟。找开看保险已烧,首先测后极整流桥、二极管三极管都没烧,接着换上保险上电又烧了,测正负极有700多欧的阻值,看见TUR 10D471K热敏电阻烧裂,去掉上保险后能显示,但电源板上的开关管烧手,还有吱吱响的声音(不知是哪里发出来的),把高压部分供电断开插上测不再发热,但还有吱吱响的声音,请教怎么维修?

网友:
看是不是高压有轻微短路
或者是电源电容问题

网友:
电源电容问题

网友:
300V 大电容没容量或者漏液了吧  换掉它

网友:
仔细听下是不是变压器在响,如果变压器再响说明带不起负载了

网友:
看大滤波是否微鼓换掉,断开高压板供电改个高压吧

网友:
300V电容有问题,回路过450V

网友:
供电芯片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