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225C有待机电压,不能开机。把CMOS电池拿掉就可以自动开机

楼主(2014-04-0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自动开机机子可以亮吗?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主板有保护  重点查查RTC电路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吧,看看开机按键上有没有电压,按下的时候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能亮机器么?能的话,重点查rtc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吧,看看开机按键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上正解!先换开关键,华硕的这个容易失灵

网友:
可以自动开机机子可以亮吗?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主板有保护  重点查查RTC电路..

网友:
能开机 ,能亮,就是装上CMOS电池后就不能开机, 开管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动开机机子可以亮吗?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主板有保护  重点查查RTC电路

  能亮机,就是装上CMOS电池后无法开机。开机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