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开机不亮 报警8声

楼主(2014-04-02):
DELL 5525 开机不亮 报警8声  加焊过显卡  北桥  屏也换过,屏线也检查过没有问题,BIOS也刷过,有人遇到这个情况吗?最后怎么修好的

网友:
屏线换过?

网友A:
AMD的CPU你考虑换下cpu试试, 不过现在什么都被你干过了,确实不好判断问题了。

网友B:
8声报警没有检测到屏,你乱修,外接有显示吗

网友:
要看机子  外星人的8声报警有很多  有屏线  有显卡   看看外接有无显示  查一下屏幕供电

网友C:
显卡问题,昨天刚遇到

网友:
没有检测到屏,如果外接正常就是屏或屏线问题,如果外接不显,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CPU你考虑换下cpu试试, 不过现在什么都被你干过了,确实不好判断问题了。

换过CPU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8声报警没有检测到屏,你乱修,外接有显示吗

外接没有显示,显示检查的屏和屏线,还有检测屏插入的信号,但是由于没有图纸,没找到屏检测信号,然后开始焊的显卡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问题,昨天刚遇到

换的显卡吗

网友:
风枪加热就可以判断。。后怎么怎么做你懂的

网友:
拆掉显卡看是否有焊点脱落的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有示波器吗能读到屏吗

网友:
那就是显卡问题,加焊是不行的,得换

网友:
修到都是北桥的问题,也有遇到过屏的问题的

网友:
7声是显卡吧,8声貌似是屏线

网友:
AMD的CPU你考虑换下cpu试试, 不过现在什么都被你干过了

网友:
一般都是检测不到屏,会报警,检测不到显卡会报警,检测不到键盘会报警,报警时你按大小写键,灯亮不亮。

网友:
学习学习!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