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内接无显 外接花屏

楼主(2014-04-02):
   收400快收回来的一台 联想E40 I3 独显的本子 内接无显 外接花屏

    换了显卡 并且重新做了几次 显存也换了 故障依旧 显卡的一些供电也量了下都有,没有思路了。。求大神解救
   修好自己用的呀

   这个板子 单购要750 太贵了  自己收回来400 加750 成本都1200了 有点舍不得

补充内容 (2014-4-3 11:40):
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  是显卡下面掉电。。。一开始我只发现掉了2个点 所以只补了2个点。 后来把漆多刮了点发现还掉了一个 补上后OK了。。。。

网友(点评):
我有台SL410的机器,外接和你一样的花,内接白屏,也是换了显卡,显存还是一样现象,没搞好

网友:
显存干干酒会好

LQW520 -6 别人都说显存重植了

网友A:
这种情况间的多了  就是显存的问题  当然也不排除显卡  吧显存摘下充值一下吧   你显卡做的多了显存也跟着受热  然后靠近显卡的那边下塌   试试吧

网友B:
显卡旁边的两个显存干下 或者直接换掉

网友:
确定显卡和显存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是CPU了,哈哈。

网友:
我有个朋友遇见两次了,什么显卡啊,桥啊,显存都干过,还是不行,最后自信观察才知道,摘显卡的时候里面掉点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特别小心的看,才看到,掉点了,连续两次他就摘掉显卡,,补点,才修好的,

网友:
显卡背面的电容查下

网友:
换下CPU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间的多了  就是显存的问题  当然也不排除显卡  吧显存摘下充值一下吧   你显卡做的多了显存也跟着 ...

4个显存我都重做过 也换了全新的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旁边的两个显存干下 或者直接换掉

   4个显存我都换了

网友:
估计你的板子显卡和显存直接的线路有断的

网友:
内存花屏????????????

网友:
bios有没有刷试一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掉件或是掉点一类的啊 最好仔细观察 赶我们这行大一真不行

网友:
工程大了,估计你在做显卡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显存爆珠,但是你显存也全部换掉了,那么你只能拆掉显存去打显存到显卡的阻值,看有无断线,一般在刮黑胶的时候,容易掉点

网友:
换个CPU试试 i3的不排除啊。。

网友:
这本直接换主板,修不好的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现存给爆珠了

网友:
还是查一下显存,是不是做显卡时把显存给吹动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看看做显卡的时候有没有掉件,显存确认做好了吗?如果还不行就彻底查一查,显卡供电,显卡到显存的数据和地址线,显卡到桥的数据和地址线

网友:
靠,我昨天卖同行 集成全新的 500块 英特尔的卖便宜了

网友:
确定显卡和显存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是CPU了,

网友:
小心点是不会掉的。BGA不过关

网友:
原来是焊盘掉点导致,这个可能到显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