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示波器,三星NP-Q70从不触发到不亮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02):
                           三星NP-Q70从不触发到不亮机维修一例
机型:三星NPQ70,二修机
板号:BA41-00727A
原始故障:不触发
废话省略,这是个同行拿来的二修机,随便打了一下大电感的值,未发现敌情,目测全板,发现EC被换过,显卡被干过,还有很多小地方被搞过了。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源0.011,按开关没反应,在开关接口上测开关脚电压,我插!才1.15V,有图有真象:

上图中可以看到,这个开关脚的电压是由P3.3V_MICOM通过R764上拉的,查P3.3V_MICOM的来源,它来自于MAX8734的第25LDO3,如下图:

实测25脚电压也是只有1.16V,如下图:

由此可以看出,明显是芯片输出的3V线性电压偏低,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原因,13V线性被后级拉低了,2MAX8734的工作条件没满足。不过我还是喜欢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测20V+电压也只有2V多,好,就拿这个V+开刀。

从上图可以看到,MAX873420脚是VDC公共点的电经过R241电阻提供19V左右的电,这个R241是个5.1欧的电阻,实测电阻前端有19V左右电压,如下图:

那为什么电阻后端没电压呢?难道电阻开路了?用表笔往R241两端一捅,插!5.1欧的电阻变成600多欧的阻值!如下图:

明显电阻挂掉了,那为什么电阻会烧呢?芯片有短路吗?接着测电阻连接芯片端引脚对地阻值,实测为800多欧,如下图:

目前看来阻值算正常,直接更换电阻,以为就这样修好了,满怀希望的插上电源,靠!瞬间大电流!赶紧拔电,
操起万用表笔,随便挑MAX8734周边的电容C345测了一下,阻值为6欧,短路,如下图:

这个C345连接的是芯片的18LDO5,估计MAX8734已经光荣的随MH370去了,迅速拆掉芯片后,阻值恢复正常,此时我并没有急着更换芯片,一般芯片烧坏,肯定还有其它原因影响,此时测L15阻值正常,再测L13,对地阻值只有0.003欧!明显短路,如下图:

这个L14P3.3V_AUX电的电感,反正芯片已经拆了,再拆掉上下管再测,发现是电感后级短路(为什么不翘起电感测呢?你懂得),此时用烧机大法伺候,小电流一烧下去,发现网卡芯片有温度,拆掉网卡芯片,阻值恢复正常,庆幸没烧一片,只烧了个网卡而以,看看这尸体:

好了,现在基本上没有明显短路的了,找了个MAX8734换上,上下管装上,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21,此时测LDO3\LDO5两路线性电压正常了,如下图:

再测L14L15两个大电感,发现无P3.3V_AUXP5.0V_AUX电压,再测得芯片的34ON3ON5也无开启电压,正常,因这是三星的特色,你懂得,反正现在开关脚月3.3V电压,按下开关后,电流上到0.157左右不动了

此时测L14\L153V5V电压完美出来了,但是这样的电流,肯定后面还有很多电压没出来,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测,测得内存供电1.8V正常,测L1桥供电1.25V没有,

再测L6总线供电1.05V也没有

后面的电基本上不用再测了,就拿桥供电和总线供继续开战。
桥供电和总线供电都是由ISL6227控制产生的,下面上个图吧:

先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14VIN测得18.5V28VCC测得5V6BOOT123BOOT2测得4.8V,再测8EN121EN2都有3V电压,那为什么还不工作呢?难道芯片挂了?先不急着换芯片,这个时候该轮到神器(示波器)登场了!设置好示波器后,将探头放在L1的电感前端,抓到以下瞬间波形:

再看电感后端的波形

从这个抓到的瞬间波形上来看,电感前端的电感瞬间出来的时候最高才3V左右,电感后端也是电压出来一瞬间就消失了,这就说明这个ISL6227芯片有工作过,芯片本身应该没坏,只是上管导通条件不足。
这里我先不理它,再继续测L6的电感前端波形,如下图:

再看电感后端的波形:

这里抓到的瞬间波形也和前面的L1的波形没多大区别,都是电感前端最高电压才3V左右,电感后端电压出来一瞬间就没月,好了,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呢?本来准备拆掉两路上管,去抓一下G极的波,看看自举正不正常,此时无意见又去检查了一下自举升压电容,插!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两个电容均没有了,此时我正式怀疑这二修板是不是上家动了手脚!不管那么多了,找两个差不多的电容装上,再测L1L6电感前端的波形,如下图:

从波形可以看到,两个电感前端的最高电压达到了18.5V—20V左右,这才是正常的,此时再测两个电感后端的电压,测得1.25V1.05V都正常出来了,如下图:

此时,按下开关,电流一路狂奔,结果就不用多说。我懂得。

总结,维修中不要轻意换芯片,不要轻意动桥,否则故障扩大!

附上图纸

 会员11132492元2022-11-28 14:06
 会员14572022元2022-10-16 12:37

功力比较深厚了

网友:
每次看黄老大的帖子都有不同的收获  看到黄老大的头像在看到里面的'插'字的时候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  哇哈哈哈  咦   怎么加不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贴子太好了.除了很多你懂的.结果是我不懂的.哈哈哈.  版主以后一定要多写啊.像这样的详细的.看起来都 ...

为什么不撬起电感测呢?你懂的.....没仔细看.芯片跟上下管都拆了.不用撬了.

网友:
版主偷懒了哦,没按照正常流程来诶,如果先打值的话。也许能避免待机芯片的烧毁呢。
不过版主的技术过硬功力深厚,我们要多向你这方面学习

网友(2014-05-16):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顶一个,思路很清晰,经验很丰富!
同意楼主!
成长得很快呀

网友B(2014-04-02):
上家是一点基础知识的都没有的 就会干桥 遇到这机子算捡到便宜了

网友(点评):
也不能这样说上家,最起码上家还懂得在破坏故障的时候直接选择了自居生涯电容啊

网友A:
这样的贴子太好了.除了很多你懂的.结果是我不懂的.哈哈哈.  版主以后一定要多写啊.像这样的详细的.看起来都过瘾.一下看了两遍+收藏.

网友:
这些你懂的是实地教学内容呀

网友:
厉害啊   版主就是不一样哦   让我们学习学习了

网友:
三星的板子好薄的。。上bga心里害怕的不行

网友:
楼主如果打G极的波形  要拆掉上管吗?怎么看自举正不正常?

网友(点评):
拆掉上管去测G极,是为了方便判断芯片的好坏,不拆上管,可测到正常工作波形

网友C:
现在的人怎么喜欢在自举电容上动手脚啊!

没示波器也可以修,比那个有示波器修起来可能麻烦点
这样做出的故障隐藏的比较深,没示波器修不了。

网友:
版主的维修贴。我来赞一个!

网友:
上过讯维课程的这些都会吧。修供电而已。

对,在迅维学过的,这些都会讲的。

网友D:
很多你懂的,都是实地讲的内容了

版主,你的另一片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你懂的,都是实地讲的内容了

版主,你的另一片修好了没?

按你说的,换芯片修好了

网友(点评):
下大雨。你要游回去了。哈哈

网友:
示波器使的好,。

网友:
一波三拆总于修好了,功底刚刚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理论很扎实。示波器用的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家是一点基础知识的都没有的 就会干桥 遇到这机子算捡到便宜了

从上家知道干掉自举升压电容来看也是行家,可能是价格没谈拢,所以才又造了故障。

网友:
楼主的好工具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哟,俺们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一半程度就不错了,哈哈,但是::请不要再说“你懂的”了,可能大神们看了一定是懂的啦,但我们小白看了,真是一头雾水哟,拜托,拜托,

网友:
用示波器修PWM供电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啊,我是胆小的不敢动芯片!还是要有思路啊!无从下手最糟糕!

网友:
那上家是什么原因没修好呢,还干了EC和桥。网卡,电阻?
这种贴子正是我们新学员最需要的

网友:
大神都懂得,小白一头雾水

网友:
思路很清晰,写的很好。。

网友:
高,实在是高。我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人怎么喜欢在自举电容上动手脚啊!
同意楼上的,

网友:
高高手这板是什么时候修的下次修板通知一声,求围观机会

网友:
这个自举电容是不是连着芯片的BOOT脚的
同意楼主:
5.0
黄鑫船
同意楼主:
是连接BOOT脚

网友:
学习了。电感前端和电感后端我都没这么测过。 而且我示波器也用不怎么来。抓不到波形。只能调到自动,。,
用自动等于不会用,买了浪费
详情

网友:
哎厉害什么时候能到这总成度啊

网友:
版主技术真是很牛B,不得不佩服啊,高手中的火云邪神!

网友:
修成这样,真不容易,还有一点就是耐心

网友:
嗯,你这思路确实运用得很好。特别是看波能分析到这些,学习了啊。我的波要用得像你这么好就行了。不是不会测,主要是能判断出问题。

网友:
看的不太懂 你懂的 看见跑线路跑的不错 很好三星板子修好了不来吗 写详细点好吗 哥哥们

网友:
又学了一招,用示波器测判断自举升压有无问题,多谢楼主!!

网友:
大师等我去实地的时候,去你店里实习好不好

网友:
C552和C553这两个电容吗
同意楼主:
5.0
黄鑫船
同意楼主:

网友:
示波器到底该怎么用,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看起来真的去迅维啦

网友:
确实上家做故障比较厉害,不过在电压上做文章,作用不大。。。

网友:
楼主的检修思路很清晰!!!一步是不一步

网友:
这要写多久,费心了

网友:
示波器运用很好嘛!

网友:
修的太好了 非常精彩的案列

网友:
每次看黄老大的帖子都有不同的收获

网友:
跟着楼主的思路修板,离高手就不远鸟

网友:
哥为什么不翘起电感测呢?是怕上管击穿测不出来吗?

网友:
版主能不能说下示波器是怎么设置的啊?我这有台示波器测啥都是一条横线啊

网友:
写的挺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顶一个,高手,最害怕二修的啦

网友:
有图有真相,很多二手板,都是不细心造成的啊...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就是nb!

网友:
写这么多,真需要时间。不容易。

网友:
好牛叉的人物呀!思路刚刚的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
好厉害哦,看来 还是要示波器 才行哦,!

网友:
分析的好清楚啊。。

网友:
修的不错,不过短路一般都比较好修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菜鸟一枚!

网友:
楼主厉害啊,分析的挺透彻的

网友:
写的不错,很有条理,技术更不错

网友:
分析得很透真要学习学习啦

网友:
自居升压电容发个图片看看把

网友:
小白很是羡慕版主的技术

网友:
看着都过瘾呵呵
楼主内功很好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很值得学习啊

网友:
实在是历害,

网友:
多谢共享 好的

网友:
高手啊,当年在三星维修站 还弄了可多片Q70 X20  板子都当破烂卖了

网友:
工具又好  技术有好

网友:
二修机的钱,真不好赚呀
版主挺心细的。

网友:
有思路就是好

网友:
理论学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