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2J装显卡驱动后进系统黑屏,没修好,求助!!!

楼主(2014-04-02):
近期接到一台A42J机,故障是装显卡驱动后进系统黑屏,换过显卡,刷过论坛里的一些BIOS 如今还是一样,求助!!!
板号:K42JC(0208A) MAIN BOARD REV:2.2 的

网友(点评):
示波器现在又用了 楼主天津不够 没示波器?

网友:
是什么CPU ??

网友:
单独装VGA显卡驱动可以装上,再装独立显卡驱动后独立显卡打感叹号: 换种装法,先装独立显卡的驱动,独立显卡驱动可以装上,再装intel VGA显卡驱动后 重启进系统时黑影

网友:
现在开机进了系统,点开管理  显示在用着集成显卡,而独立显卡NVIDIA GeForce 310M前面打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