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pad air 拆机注意的一个地方

楼主(2014-04-02):
今天接了一台i pad air,没有拆过,所以在论坛上搜索一下,可是没有看到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后自己就动手拆了,因为是触摸屏碎了,其实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怎么拆,反正我就是用风枪拿个刀片边吹边撬,不过air他在home键的右侧拐角有条home键的排线,拆的时候不知道真的很容易弄断,我就是因为不知道就用刀片划断了,多花了30块钱买了一条。

网友A:
知道地方就好办了   我同事拆断了好几次才慢慢熟练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地方就好办了   我同事拆断了好几次才慢慢熟练起来的

恩,这货说的不错

网友:
这个地方还真得注意,第一次拆了台 飞了半天线 飞好了

网友:
拆断就飞线吧,手工活啊.

网友:
本人知道地方,拆三次 断三次

网友:
手工问题   多练就好

网友(2014-08-04):
拆断2次飞线  还有人 断3次

网友:
这个拆的时候要小心,以前我也拆坏过

网友:
还好拆了一次没断

网友:
非常感谢,拆的时候一定注意!

网友:
我都是用手指甲拆的,根本不会断线的额

网友:
发个图片出来参考下啊

网友:
知道地方就好办了

网友:
多谢提醒,还没弄过

网友:
MINI的可以飞线吗?太细了吧?

网友:
我上次也是搞断了,买了个排线上面还没有零件的要自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