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1A55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4-02):
送修组装机 ASUS  F1A55  板   不触发。看板上指示灯亮,先不拆板换电源故障依旧。拆板(大家都知道ASUS的板无图纸)卡诊断卡。发现卡上的3.3的灯没亮。说实在的看见ASUS的东西就不想修。IO是F71870   有几个脚好象有点霉,清理后故障依旧还是不触发。开机针上有5v的电压,触发也有跳。难道是单桥的问题?本着修台板三斧头的精神。先焊下桥看看吧。焊后和自己的模糊预感一样-----故障依然。修还是放弃?不是号称芯片级维修吗,那就修吧。开始在桥周围打电压,大MOS管上全无。打到内存槽子左边的一个代码B45P03的三脚管,B脚有5v,c脚电压有3.3向下掉,转眼看见诊断卡的灯亮了。触发开始跑玛。关机再开顺利。以为修好了?呵呵,上过当知道有时候迷惑人的,就把电源断掉停了几分钟加电。真的是糊弄人的---诊断卡的灯又不亮了,当然也不能触发了。再次测量那个c脚,卡上的灯又亮了 不急上电。这时候测量这个如图A脚5v,看来这个三脚管是5v的电压转换管。找找料板没有这个管。更懒的去跑电路了。直接找个0电阻把A-B脚连上。断开电源等会再上卡上的灯OK,触发OK。

网友:
没图纸确实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  楼主牛叉 华硕的板没图纸也能搞定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呀

网友:
    华硕太葛辽乐

网友A:
那个三极管作用干啥的

网友:
对啊,三极管做什么用呢

网友:
修好了也不知道坏在哪

网友:
确实不错,这都能搞啊,不判断了,直接短接了,楼主佩服,胆大,心细

网友B:
华硕主板真的难搞,论坛有这板的点图,下载有用的时候就用

网友:
学习了,想知道那管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主板真的难搞,论坛有这板的点图,下载有用的时候就用

这个是用什么打开的,.我的TSICT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什么打开的,.我的TSICT打不开

用新点位图软件

网友(2014-07-09):
这个图纸是个好东西

网友D:
这个管子是5V转3V的管子吗?

网友:
我就是这个板子 ,开机无信号,等几分钟重启一下就好了,卖电脑的查了下说主板有问题,送售后保修没修好还是老样子 ,恼人

网友(2016-12-18):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极管作用干啥的

控制5vsb到7805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管子是5V转3V的管子吗?

不是就是控制电源5vsb输出到78l05工作实现3.3vsb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