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A REV.1.01G主板

楼主(2014-04-02):
开机不认外接设备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是所有的还是个别的?哪个设备?不说清楚无法帮你判断

网友:
U口 和键盘口 还有硬盘口都不行  供电5V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是所有的还是个别的?哪个设备?不说清楚无法帮你判断

U口 和键盘口 还有硬盘口都不行  供电5V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口 和键盘口 还有硬盘口都不行  供电5V有

那给南桥加焊或者换吧

网友C:
这么多不可以用,考虑南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给南桥加焊或者换吧

现在正在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不可以用,考虑南桥问题了

现在正在加焊

网友:
加焊后可以认了装了系统一看 我OOXX啊  声卡网卡都不行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