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n4030加电不亮

楼主(2014-04-02):
        今天接到一个dell机子,上电电流跑0.12就上不去了,拆机测3v和5v待机正常,出发开关后5v瞬间掉到1.2V左右,关机测3v和5v的对地值,3v对地值200左右,5V对地值才几十,明显是5v有短路,为了确定是5v后级短路还是前级短路,断开5V电感对地值测了一下,烧鸡吧,直接上电压5V,电流2A接在5v电感的后级,上电大电流,摸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摸出来,电流调到最大烧是没有烧出来,结果把电源头给烧了,在用对地值打下5V电感,莫名其妙的连3v对地值都不正常了,过了一会在打又恢复正常,不知道什么情况,不管了,先把5v后级短路给修出来吧
    ,根据图纸+5V_PWR转化为+5V_ALW一路追查到这个管子
的s级+5V_RUN的时候对地值为o,很明显的是+5V_RUN后面短路,查到这个电压去了好多地方,没办法,又不想烧鸡,直接一路一路的往上查
测c5705短,拆了还是短不是这,继续往上查
测c5910和c5909短。拆了还是短,看来不是这继续往上查 测c5905两个电容短路,拆了还是短。继续往上查
测了电容还是短直接吧这个芯片给拆了,对地值在打不短了,上电完美亮机,修到这不容易啊

网友A:
烧鸡发果然不是万能的   楼主拆的是声卡还是功放啊

网友:
烧鸡不是万能的,有时候还得一步步查。

网友:
5v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楼主也算幸运的了, 之前我把所有供电芯片都取了。。

网友:
5V短路应该还是好查的

网友:
只要细心,有恒心,终究能查出毛病的所在,虽然辛苦了点,但还是修好了,收获我想还是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发果然不是万能的   楼主拆的是声卡还是功放啊

就是给声卡供电的一个芯片,中间我拆了5v去的好多芯片,我都没写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