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4-02):
客户把主板拿过来说不开机  检测开机针有5V电压  IO处有点腐蚀(NCT6776F)清洗故障依旧,换了也不行,考虑到可能是桥的问题,果断上BGA,做完后接上电源开机跑马,上CPU内存点亮

网友:
楼主应该先查信号的,虽然麻烦点 但稳当

网友(2014-07-14):
这个是通病,还有DELL的H61也是这样

网友(2014-04-02):
联想的是不是南桥出问题得多啊

网友:
不触发 查待机条件稳当呀 vccrtc   rtcrst  32.768 3VSB rsmrst

网友:
你的焊接技术那么好呀,用什么风枪,温度多少

网友:
维修比较果断啊,

网友:
哈哈。果断。。。焊了南桥要是还不行在慢慢查信号

网友:
查一 下 ,几大待机条件,触发那几个条件

网友:
除了联想的还有DELL  的H61好像都是富士康代工的   都是这症状 一点晶振就来了 我本来准备发I/O了  后面加焊桥就OK  省了一个I/O

请问梅捷的H61也是这样吗?

网友(2014-05-16):
正常还是先打触发电路的电压,确定问题在干吧,免的干错,打那几个信号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我一般都先加焊 加焊不行再换。。。

网友:
简单明了,快速维修!

网友:
楼楼威武

二话不说直接干    板子多了 就这样

网友:
标准快修啊!

网友:
听说H61的IO带程序的啊???你刷了程序???

网友:
上次修了块不触发的板,短接南桥旁的晶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行,后BGA加焊南桥.OK

网友:
加焊的话风险挺大的,我的话还是量一下稳妥点。

网友:
感觉还是要查一下基本的一些条件才行啊。

网友:
腐蚀到南桥了。。。

网友:
神速啊,几下就搞定了,

网友:
你这是“猜猜式”维修啊

网友(2014-06-23):
维修不是三板斧,没有测试,得出各种信号的值,就无法判定。

网友:
膜拜中这都可以

网友:
你的焊接技术那么好呀

网友:
可以是单桥的容易粉焊点吧。。。

网友:
不错,联想的南桥问题很多我上次修了十块有八块是南桥坏的

网友:
LZ 够果断

网友(2014-08-01):
这个是V星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