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奇怪问题维修

楼主(2014-04-02):
机子有几个问题  又是开机 要按几次 开关 是触发掉电 几次 才能开起来  会死机 会不显 会报错2200 2201
2200 2201报错 应该是码片 但是刷了码片之后 没效果一样报错
后来看到 码片U15 第3脚 PROT为2V多

按图上所示 因为3.3V 所以查到了 HWPG只有2V多
经过查证 是应为一个 RT9025的芯片 工作不正常 导致HWPG 不正常 板上有5个 RT9025的芯片
找了很多板子才找到这个芯片 更换以后 HWPG正常了 3.3V
不过还会死机 有一定几率重启 不亮 重启不亮时测量HWPG为低
之后找到了 PU8 也是RT9025

如图 PG是正常的3.3    VDD 5V     2脚EN 是3V   3脚VIN是3.3v  5 6脚例外 为1.89V 7脚为0.8V 按图所示 56脚因为 1.1
板子上有5个 RT9025 我互相代换了2个 测试 其他4个产生的电压都正常 就只有这 一个 图上是1.1 但是我量到的是1.8
互换了2个 判断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7脚的 2个电阻 量过是正常的 换过 PQ21 EN脚我没管它
现在是可以亮 亮的时候 PU8的5 6为1.8 7为0.8  PG为3.3 重启不亮时PG为低 死机的时候PG是高的

求教我现在 死机 有时重启不亮是不是 还是这里的问题 芯片换过了 难道是负载? 这个是直通南桥的。。。。
还有这个 图纸上是1.1 我测出来是1.8  是不正常的吧。。。 我还特意的去换了表的电池。。。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  英特尔还是AMD啊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  英特尔还是AMD啊,,,,,,,,,,,,

网友:
你捡到宝了,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