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 无3V 5V,

楼主(2014-04-02):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ACER 4551G 板号:JE40-DN   无3V 5V待机,测U73 16脚供电19V ,1脚6脚 1.6v,8pin,17pin 线性3V5V 正常,13pin 6V ,就是不出3V5V, 插电有0.06电流,按开机有高低跳变,51125发烫,3V5V电感阻值正常,3D3V-AUX-S5,5V-AUX-S5阻值正常。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工作条件正常芯片发烫建议换个芯片看看,1脚和6脚电压偏低, 换过芯片后看是否正常,不正常看是谁转换来的,往后查就是了!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一点点的查吧 ~~~

网友:
8 17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