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2jr 进水 内接不显 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4-04-02):
如题  进水的机子 能正常开机  上半部分确定OK  但是内接不显 测+3vs_lcd无电压 这个板子LCD_VDD_EN来开启+3vs_lcd  追查LCD_VDD_EN开机一直被拉低 是显卡直接发过来的信号 难道是显卡也有问题么?

网友A:
换过显卡看看,一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显卡看看,一定好。

进水的机子 我感觉显卡概率不大

网友B:
我昨天遇到一台,跟你故障一样的,换显卡,OK了,

网友C:
显卡发出的,就先换下显卡,试一下,只有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遇到一台,跟你故障一样的,换显卡,OK了,

真的么? 那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发出的,就先换下显卡,试一下,只有这样

我这里正好俩台一样的 我换了试试

网友D:
外接有显示没,外接有显示的话还是先查查I2C总线

网友:
先查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有显示没,外接有显示的话还是先查查I2C总线

外接正常 ,刚刚上来BGA  哥们 能细说下么? 比如I2C总线在华硕本子的命名 还有一般对地值 电压 波形?

网友:
哥们 能细说下么数据线相关的信息么?

网友:
感谢各位指导,机子OK了 ,显卡取了发现右下角焊盘腐蚀了 掉了一个数据点,补上  测试OK

网友:
凡事都有可能

网友:
嗯,进水的机器这种情况先考虑动显卡。一般进水的机器我都洗洗刷刷,然后烘烤了再通电。不然很多隐性故障陆续发生会让你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