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式机说开机有刺耳的兹兹叫?

楼主(2014-04-02):
接机开始排除风扇,把里面的灰尘也清啦还是叫。后来代换电源好了!
台式机

网友:
这个帖子有什么意义?电源没拆开看看?电容鼓了吧?

网友:
大三极管驱动极电容坏了,估计是50V10u的2个.换了就好
同意楼主:
5.0
天高云飞
同意楼主:
非常正确。